[求助] 求助大佬!关于用GXL从顶层调的器件unbind后无法再次bind的问题

楼主(2025-01-08):
如题,因为一些原因需要从上层调用(可以理解为从顶层直接调模块里的管子),但是在替换器件时,右击unbind后发现没有再bind的选项了,不知道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办法?

网友A:
同时选中layout和sch试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时选中layout和sch试一下

试过是不行的,也问了公司的同事,这好像是软件本身的问题,软件设计时并没有考虑到这样的情况,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原来调出来的器件直接替换处理,后续如果找到解决办法我再更新,也希望有知道如何bind的大佬能够不吝赐教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25-02-20):
切换回XL,unbind器件后,再重新框选需要bind的器件和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