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低温下三支路widlar电流源瞬态仿真启动不了

楼主(2025-01-08):
  电路图和仿真设置如下:
DC仿真能输出5ua电流,但瞬态不行
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求各路大神解答

网友A:
你那个ideal旁边的电阻给多大啊?0.9uA的电流就2.4V压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ideal旁边的电阻给多大啊?0.9uA的电流就2.4V压降

3M 启动电路的电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3M 启动电路的电阻

你这是个负反馈环路,不只是启动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