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电路的传输函数

楼主(2025-01-08):
100资产
     在一篇 电流型移相器(phase-shifter)的文章中,核心电路是这样的,如图1所示。文中计算的电流传输函数,如图2所示。
     对于(a),我列出来的方程是这样的,如图3所示,请大家帮忙看一下,这样列方程对吗?以及文中的(IAP-NMOS/Iin)的表达式是怎么算出来的?请大佬解惑

我推的式子

我推的式子

图2-文中的传输函数

图2-文中的传输函数

图1-核心电路

图1-核心电路

Novel First Order Current Mode MOS-C Phase.pdf

文章

网友A:
貌似第二个式子有问题,首先IIN前面有个负号,其次V1gm1貌似应该是(V1-V2)gm1,你算一下看是不是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貌似第二个式子有问题,首先IIN前面有个负号,其次V1gm1貌似应该是(V1-V2)gm1,你算一下看是不是这样 ...

谢谢大佬,确实是电流方向搞错了。

楼主:
       Io == V1*gm3,
       -Iin == (V1 - V2)*sC + (V1-V2)*gm1,
       (V2 - V1)*sC == V2*gm2
       ——> Io/Iin = [-gm3(gm2-sC)]/[gm2(gm1+sC)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