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大九天的Alps仿真器,相对于spectre,有没有优势啊?

楼主(2025-01-08):
谁可以代做一些仿真呢?

网友A:
需要仿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仿什么

做类似cadence里面的PSS+PAC仿真。

网友B:
1. alps transient 和spectre相比,速度上是絕對有優勢的
2. PSS+PAC 因為算法的關係,之前跑的結果有蠻大差異。
3. Spectre RF 有一些設定目前ALPS RF 並不支援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alps transient 和spectre相比,速度上是絕對有優勢的
2. PSS+PAC 因為算法的關係,之前跑的結果有蠻大 ...

谢谢,PSS+PAC,哪个结果更加准确点?Alps还是Spectre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PSS+PAC,哪个结果更加准确点?Alps还是Spectre?

1. 用PSS+PAC分析的應用,目前尚未有儀器設備及治具可量測
2. PSS+PNOSIE的話,兩者結果和量測差不多,但ALPS-RF明顯較快

网友:
我可以帮仿真的,提供netlist、model就行,具体可以私聊

网友(2025-02-12):
目前我仿真,比spectre X 还是要慢一点
spectre X可以用更低精度获得更快速度,但 alps 低精度提速有限。

另外数据格式不友好,FSDB格式virtuoso可以读取,但信号名字发生了变化.
比如spectre保存“VOUT”,alps变成了“v(VOUT)”,公式需要修改: VT(“VOUT”) --> VT(“v(VOUT)”)

网友:
波形 可以使用spectre格式的输出,信号就会存成不带v()的名字

网友(2025-04-23):
基本上比spectre aps快2倍左右,后仿的加速效果更明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