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WGL文件格式问题

楼主(2025-01-08):
在与机台测试厂沟通时,遇到一个问题:
我们使用 tessent 工具产生的 wgl 文件,,但是由于一些原因,机台无法读取这种格式的 wgl。
如下图所示,图1 为机台能够识别的 wgl 格式;图2 为使用 tessent 产生的 wgl 文件格式。
这里近截取了部分内容作为参考。

有没有大佬有方法,能将图2 的格式 转化为 图1,或者直接产生 图1 这种格式的 wgl 格式呢?

图1

图2

网友A:
没看出本质区别在哪儿,括号里多了个“+,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看出本质区别在哪儿,括号里多了个“+,”?

我也不是很懂,FT那边就是说第二种wgl识别不了,只能用第一张那种格式的wgl。实在是不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我更不懂,只是直接观察,只看出两个差别,一个是行更长(这个没法改),另一个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。不行就改完让人家试试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