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CG放大器的具体放大倍数是不是不重要啊?

楼主(2025-01-08):
在心电信号(ECG)采集模拟前端电路中,通常是一个仪表放大器接着还有一个可调增益放大器,下图给出一个常见的仪表放大器:

第一级的仪表放大器的增益一般设置为40dB,也就是放大倍数为100倍,我看论文里实际仿真得到的放大倍数远没有这么大,可能就有70倍,比如下边这个仿真结果:.

那么是不是对于采集ECG信号的模拟前端电路,放大倍数具体有多少并不重要呢?只是能够把ECG放大到一个合适的大小就可以了呀?
是不是在仿真第一级放大器的时候没必要做到闭环增益特别精准,只要能够初步放大就可以了?
求助,有没有前辈解决我的这个疑惑

网友A:
在ECG AFE中,对于Input First-Stage,仅单考虑增益,应很难得到有效的结论。把这个讨论点着眼于整个信号链路去考虑,意义就比较明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ECG AFE中,对于Input First-Stage,仅单考虑增益,应很难得到有效的结论。把这个讨论点着眼于整个信号链 ...

您好,请教您几个问题,请问是不是前面的放大器的增益是多少应该看后面ADC的输入范围呀,把ECG放大到适合ADC工作的大小就可以了?比如下边这个图里,不同work的实际增益都不同:
我现在在仿真第一级放大器,请问闭环增益是不是不用做的很精准,只要放大倍数够了就可以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