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小白求折叠cascode运放偏置问题!!!

楼主(2025-01-08):
如图折叠cascode运放,跟着视频做的偏置电路,不明白为什么第四层管子漏级为什么电压那么低,导致该管子就一直处在线性区,该如何调试求大神指点!!

网友:
Vb3电压太低了,应该至少在0.7V以上,调小NM8的宽长比以增大Vb3的电压

网友(2025-03-06):
想问一下看的那个视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