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CS门级仿真时找不到DC综合生成的clock gate单元

楼主(2025-01-08):
DC中不加clock gate综合得到的网表可以使用VCS进行门级仿真,在DC中添加clock gate之后综合的网表无法进行VCS仿真,报错是无法找到门控的模块。
求助大佬这个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你综合不是用的standard cell吧?
如果是standar cell 综合的,库里应该有现成的。

从图中看,报错的是用了synopsys的gate cell,你需要将这个加入到simulation里。
我没有用过DC,应该在DC的安装目录下有对应的。

网友:
1. 看一下调用的leaf cell,在如下目录是否能找到: ${DC_INSTALL}/packages/gtech/srv_ver/*.v
2. 综合没有使用SC库里面的ICG,就挺奇怪,注意Debug。

网友B:
stdcell的库里没有cg单元吗,怎么是gtech的,看看gtech.v吃进去没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综合不是用的standard cell吧?
如果是standar cell 综合的,库里应该有现成的。

谢谢大佬,我综合的时候添加了sny的两个db文件,仿真时没有添加这两个db的.v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tdcell的库里没有cg单元吗,怎么是gtech的,看看gtech.v吃进去没有

gtech.v这个文件在哪里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gtech.v这个文件在哪里啊?

你没有用stdcell库吗?gtech库verilig在综合工具目录下面 synopsys/综合工具/packages/gtech/src_ver/gtech_lib.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