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一阶理想sdm电路错误

楼主(2025-01-09):
仿照教材上的一阶sdm电路搭建了理想电路模型,但是各点的输出都不正确。
输入为1000Hz,diff swing为40mV。采样为1MHz,vdd=1.2V

已附上参考电路图,sdm电路图,单独验证sc积分器的电路图,以及对应的输出波形。
恳请大家帮我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,应该怎么改正。

ps 1. 理想库里面没有找到时钟比较器,所以直接用开关控制理想比较器来实现比较
    2.放大器是使用了自己写的verilog a模型,单独验证了sc积分器,可以正常工作,应该可以证明放大器没有问题,以及积分和采样电容比值没有问题。

参考电路

参考电路

sdm电路

sdm电路

sc integrator电路

sc integrator电路

ph1和ph2

ph1和ph2

单独使用sc积分器输出波形

单独使用sc积分器输出波形

sdm输出波形

sdm输出波形

网友A:
是哪本教材哇?我也想自己先搭个理想的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哪本教材哇?我也想自己先搭个理想的试试

是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adc第一版,论坛里面就可以找到

网友B:
你这个单独积分器的输出波形对吗,为什么没有累加过程的平台呢?还有就是你的量化器这里,增益不够,就算你前面的东西是错的,也应该保证进过量化器之后只有vdd和GND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单独积分器的输出波形对吗,为什么没有累加过程的平台呢?还有就是你的量化器这里,增益不够,就算你 ...

您好,谢谢回复!积分器的输出波形应该是对的,放大后可以看到阶梯状的累加,只是因为采样频率和信号频率相差过大所以看不出阶梯。量化器这里我也有疑问,因为我设置的高低电平是vdd和vss,这个比较器是ahdlib里面的,好像没办法设置增益。请问您有什么解决方法吗,我不知道是量化器的问题还是我整个电路的问题

网友B:
这样,你单看积分器,把输入信号修改成直流量,然后看输出波形,放大到能看到阶梯看一下;其次你说的量化器这个问题,你可以单仿真他看看啊,给两个输入,看看他的输出波形就是了

网友:
我看你这个comparator设置好像有问题,你的逻辑高应该是你的vdd才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,你单看积分器,把输入信号修改成直流量,然后看输出波形,放大到能看到阶梯看一下;其次你说的量化器 ...

谢谢回复!我刚刚试了一下,直流输入积分器输出是直流。我试了一下把积分器里面放大器换成vcvs,输入为1mv的直流,积分器输出直接等于1mv乘以增益。但输入sin波,就可以正常积分。请问这种情况是怎么解决呢?
比较器的话,我直接单独使用直接输入vin+和vin-进行比较,是可以正常工作的,输出幅值0和1的方波

输入dc,积分器输出直流

输入dc,积分器输出直流

输入sin积分器输出cos

输入sin积分器输出cos

输入sin积分器cos阶梯

输入sin积分器cos阶梯

网友C:
可能是比較器後面沒加Latch電路,所以ph2取到錯誤值,
以上只是猜測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能是比較器後面沒加Latch電路,所以ph2取到錯誤值,
以上只是猜測

谢谢回复!我加上sr latch试一下

网友B:
你的比较器参数设置,截图看一下,还有就是,你的积分器,我还是感觉有问题,你那个给正弦波他就有阶梯,怎么能够证明他没有问题呢?只要是有时钟控制开关,那那个地方就有可能产生阶梯,但是你没办法说他的积分系数就是对的。你能说一下你的看法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比较器参数设置,截图看一下,还有就是,你的积分器,我还是感觉有问题,你那个给正弦波他就有阶梯,怎 ...

抱歉!我回复的有些晚。
我对积分器是否正常工作的判断是计算仿真结果的diff vout/diff vin是否等于增益系数。
比如我之前的积分器输出截图vout swing/vin swing =1.178/40m=29.46,我的积分器增益h=(fs*cs)/(2pi*fin*ci)=(1e6*1e-12)/(2pi*1e3*5.4e-12)=29.47。
我认为二者基本相等,所以积分器没什么问题。不知道您是否赞同我这种计算方法?

另附上比较器参数设置,请查阅

ahdlib中比较器Verilog a代码

ahdlib中比较器Verilog a代码

比较器参数设置

比较器参数设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抱歉!我回复的有些晚。
我对积分器是否正常工作的判断是计算仿真结果的diff vout/diff vin是否等于增益 ...

比较器参数倒没什么问题;

但是关于积分器,我觉得不是很对,首先,你说求放大系数这个,那只能说他是闭环放大器,但是并不能说明他是积分过程,你应该要知道哪种算是积分,而不是拿两个摆幅去看。入手还是要看你给直流的时候

网友:
不行你就用vcvs器件搭建一个运放试试吧

网友:
你说用va写的运放,有个红皮的何乐年老师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 这本书里面有个va运放,我用过这个,这个是没什么问题的

网友B:
还有就是,你的积分器增益的求解,是哪里学到的。我刚才试了一下,正常的积分器,给正弦波,应该是很难得到你这种图形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就是,你的积分器增益的求解,是哪里学到的。我刚才试了一下,正常的积分器,给正弦波,应该是很难得到 ...

谢谢回复!我现在积分器中的放大器用的就是vcvs,没有再用verilog a代码。但积分器给直流输入的话,输出还是像之前截图里一样是一条直线。请问这种情况说明我的电路有问题吗?您的积分器给正弦波输出得到不是这样的余弦波吗?我是把vcvs的gain设为1e6,就可以近似为理想积分器,能得到比较完美的波形
增益的求解就是正常的积分器输入sin波时传递函数的求解,您觉得这样求是哪里有问题?
我是觉得输入sin波 输出是呈阶梯状,且幅值累加的余弦波,然后幅值满足增益,这样就算实现了积分器的功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我现在积分器中的放大器用的就是vcvs,没有再用verilog a代码。但积分器给直流输入的话,输出 ...

你要是这么说积分器,倒也没多大问题,但是你说积分器增益这个概念,我觉得还是按照书上的说法;还有,你看看你是不是开关设置错了吧,因为我试了一下,正常的给个直流差分信号,是肯定能得到一个阶梯积分曲线的,你可以看看;可以截图看看开关的设置,你如果这里open和close voltage没给的话就不用看了,应该是没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