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一些工作的大佬关于BG上电跟DC仿真差异,以及简并点问题

楼主(2025-01-09):
  公司低功耗BG前仿真跑1u 1m 1s上电都没问题,跑DC 都能最终稳定到1.2V,过PVT,mc也能稳定到1.2V。但是后仿真出现问题,具体问题如下:
  (1)跑DC有些corner卡在10mv600mv,我问了公司同事,他说DC仿真不准,一般都以PVT MC上电为准,然后我跑了快慢上电,基本上都能起来。一般DC相当于很慢时间上电,我猜想很慢时间可能卡在简并点上面,那么我是不是跑时间太短了,但是我公司就需要看这几个时间。还有这种简并点我也debug一下,按照网上操作,有些corner我都能看出3个简并点来,但是却能上电。
(2)我跑了BG的psr,前仿真没有问题,后仿真也出现几个corner(高温,低压,ff)低频psr从-90db到-40db,如下图所示。我很怀疑是不是我跑AC又卡在简并点上面了,导致低频工作点都变化了,但是我基于这几个corner跑上电还是没问题。
所以很想请教各位工作就的前辈,这种到底是仿真器DC仿真(开的都是APS,最高精度)问题还是简并点问题,如果是简并点问题应该如何check。

网友:
说下我个人的理解:

1. 跑DC的时候BG输出10mV,600mV,但是瞬态能起来,大概率是简并点的问题。存在简并点实际情况下不一定能进简并点,可以通过瞬态仿真BG启动、控制位变化、电源抖动这些来看稳态是否进入预期来判定。所以说有简并点不一定就不能工作,但是会影响你的一些仿真,比如说DC、AC。

2. 上电没问题的话大概率是简并点的问题。

3. 假如存在简并点,仿真器的选择,APS是否会开启这些只会影响进入DC简并点的随机数。check的方法可以看看这些帖子: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972122-1-1.html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899410-1-1.html

网友A:
DC更容易看到简并点,trans仿最好是MC 慢上电多跑一些点再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DC更容易看到简并点,trans仿最好是MC 慢上电多跑一些点再看。

我就是跑了 1s上电 mc就是能过都能稳定到1.2,出现dc这种问题,还有ac这种问题

楼主:
我就想请问一下,这种bgr dc问题是不是要避免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就是跑了 1s上电 mc就是能过都能稳定到1.2,出现dc这种问题,还有ac这种问题 ...

跑了多少个点?200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了多少个点?200?

1000

网友B:
BG的上电问题用tran仿真跑的同事,建议不再问他任何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BG的上电问题用tran仿真跑的同事,建议不再问他任何问题了

能给我说明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