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功率管

楼主(2025-01-09):
问题背景:电源top,有大面积的功率管,说为了温度梯度效应,要保证所有功率管方向一致,
问题:什么是温度梯度效应,这么做的具体原因是什么?

网友:
总体来说就是有热源,功率管要过大电流很产生很高的温度,那么离功率管越近,器件受到的温度越高,离远温度就低,中间的温度变化就是温度梯度。然后就是器件有温度特性,比如三极管,比如电阻,会因为温度的变化改变其电特性,如果这些器件需要匹配,那么他们受到温度的影响就要一致,一般是方向要对着功率(你说功率管保持一致,一般是会保持一致的,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匹配器件方向保持一致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