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virtuoso下怎么扫描多个snp文件?

楼主(2025-01-09):
有时候要对多个S参数文件(对应一个器件的不同状态)进行扫描仿真,在ADS中,可以通过下图的方式进行多个snp文件的扫描:
如这里有5个s2p文件,命名为相同格式,尾缀为连续数字
在原理图中设置如下,通过一个strcat函数输出字符串到snp控件当中指明调用的snp文件,由find控制调用第几个snp文件,由此完成多个snp文件的扫描,而不需要手动修改

那么,在virtuoso当中有没有类似的函数可以实现nport的S参数文件的扫描呢?有没有大佬知道呀?

网友A:
用adexl,global variables-》Add Config Swee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adexl,global variables-》Add Config Sweep

这样子还是得建立多个包含nport的schematic cellview,还是好麻烦,而且似乎没法跟其他电路的参数进行联动扫参,我的目标是,其他电路模块中的参数A[1:5]和snp文件xxx_[1:5].snp这样子对应上从而实现整体电路的联仿扫参,而且是像ADS那样只需要建立一个schematic就能完成。目前我是通过写一个译码器的verilogA模型,根据A参数去决定接入指定snp对应的nport,snp数量较少的时候还好,多的时候,每个nport都得自己去修改指定的是哪个s参数文件,太累了

网友B:
parameters -> add parameter  选择nport的文件sweep,文件名加双引号

网友C(2025-07-06):
请问这里的ads扫描snp文件是如何成功的,为什么我照楼主的图片设计仿真是会有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里的ads扫描snp文件是如何成功的,为什么我照楼主的图片设计仿真是会有问题
...

原理就是文件名加个数字编号,扫描数字编号,然后把整个文件名(含绝对路径)作为一个字符串打印到snp控件指定的变量当中,你按照图里的示意再摸索一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arameters -> add parameter  选择nport的文件sweep,文件名加双引号

按照大佬的又摸索了一下,找到关键点了,需要把路径include一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按照大佬的又摸索了一下,找到关键点了,需要把路径include一下

这步的操作是在ADE XL里进行吗?如何include,可以具体说明一下吗,请教一下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