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RC语法问题

楼主(2025-01-09):
想写一个DRC,检查NW外面不能有任何layers.

如果只有一两个layer可以写成:
Outside METAL1 NW
Outside METAL2 NW
.......
但是layer有上百个,一个一个写太费时间,有什么语句能写上所有layers吗?

网友A:
您好,我想学习一下如何写DRC,这个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?

网友B:
好奇你这个检查针对什么做的检查,nw外面不能有任何layer,这个需求不明确的地方很多,nw在chip上不是一个整体,会有很多个区域,你说nw外面不能有其他layer,这个怎么想都不现实,都不用检查,nw外面会有layer的,首先就是sealring上面的layer,就在所有nw外面,建议你把自己需求再明确下,另外就是你说的这个语法问题,目前好像没有你说的这种语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奇你这个检查针对什么做的检查,nw外面不能有任何layer,这个需求不明确的地方很多,nw在chip上不是一个 ...

不针对做什么检查,只是有这个想法看看能不能实现:检查某个layer外面不能有任何的layer

网友C:
smic工艺里面就有与你要求类似的检查,检查所有layer是否在BORDER里面。
它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LAYER或起来,再检查不在BORDER里面的LAYER。
语句就是: NOT LAYER_ALL BORDER_ALL。
实际上与你上面用的outside没区别,相当于你把需要检查的layer做成一个整体
最终语句相似的也是:OUTSIDE LAYER_ALL NW

网友D:
Layer1 = EXTENT DRAWN ORIGINAL//选中整个版图
Layer1 NOT NW//Layer1去掉NW覆盖的区域
可以试试这样,感觉会符合楼主需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Layer1 = EXTENT DRAWN ORIGINAL//选中整个版图
Layer1 NOT NW//Layer1去掉NW覆盖的区域
可以试试这样,感 ...

厉害厉害,这个写法可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mic工艺里面就有与你要求类似的检查,检查所有layer是否在BORDER里面。
它的做法就是把所有的LAYER或起来 ...

写成LAYER_ALL会显示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LAYER_ALL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您好,我想学习一下如何写DRC,这个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?

calibre 2010 manual & svrf manual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261442-1-1.html

可以看看这个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写成LAYER_ALL会显示undefined layer name parameter:LAYER_ALL.

LAYER_ALL 是像6楼的layer1一样需要你自己定义。

LAYER_ALL就是你需要检查的不在NW的图层合集。
例如你想检查不在NW的M1,M2和M3:LAYER_ALL = (M1 OR M2)OR M3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LAYER_ALL 是像6楼的layer1一样需要你自己定义。

LAYER_ALL就是你需要检查的不在NW的图层合集。

不过要把上百个layer都写进去有些麻烦,大概也只能用EXTENT这个写法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厉害厉害,这个写法可行

这个结果只能是报出 NW 之外的区域吧,而不能确定是否有 layer 存在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calibre 2010 manual & svrf manual
https://bbs.eetop.cn/thread-261442-1-1.html
(出处: EETOP 创芯网 ...

太感谢了,好人一生平安!

网友:
反过来抓某个layer外面的lay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