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bandgap运放输入端口的电阻起到什么作用

楼主(2025-01-09):
发现bg运放输入串入一个电阻,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。删掉,或者是更改电阻大小,其实对vref几乎没与影响。

网友:
除非是bjt的运放,否则没什么影响

网友A:
按道理是不放的,我猜测是微调下bg的曲线而已,专门让运放略微不平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道理是不放的,我猜测是微调下bg的曲线而已,专门让运放略微不平衡

大佬,专门让运放不平衡是有什么好处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佬,专门让运放不平衡是有什么好处吗

你仿一下加和不加电阻的温度曲线看看,是不是加了后整体更好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仿一下加和不加电阻的温度曲线看看,是不是加了后整体更好些。

TC几乎没有任何变化

网友B:
运放输入对管是三极管的话就有用,否则一般没啥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运放输入对管是三极管的话就有用,否则一般没啥用

请教一下,三极管有用具体是指什么

网友:
静态下一般没啥影响,动态下让两个输入对管的工作环境尽可能的一样,类似减少失调吧,其实影响也很小。

网友:
不能说毫无用处,应该是一无是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教一下,三极管有用具体是指什么

具体作用得分场合,简单区分就是  普通电路里面(不考虑栅极耦合电流情况) mos管做运放的输入级,其输入阻抗是接近无穷大的,所以gate接电阻与否没有区别(电阻上无电流)   而三极管做运放输入级的话,其输入阻抗是有限的,且基极是有电流的,这时候基极接的电阻上就会有电流有压降,从而在特殊场合有不同的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