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一下,三通道TIA后仿比单通道的带宽降低了,是隔离没做好吗,还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5-01-09):
请教一下,三通道TIA后仿比单通道的带宽降低了,是隔离没做好吗,还是什么原因?
单独一个仿-3dB带宽≈10.87MHz  三个放在一起仿,-3dB带宽≈8.5MHz
-3dB带宽≈10.87MHz

楼主:
这个经过检查可能是由于耦合电容过大导致的,单通道仿真出来地线的耦合电容有10p,第二大的一根线的耦合电容达到5p,这个是正常的吗,如果需要减小,应该怎么处理呢?

应该不存在金属面积太大或者过度交叉的问题

网友A:
三个通道拉远一点再仿真,一步步逼近,看是不是隔离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三个通道拉远一点再仿真,一步步逼近,看是不是隔离的问题

谢谢回复,之前三个通道离得很近,上面这个图是拉开了的 仿真出来的结果也是降低了的,达不到单通道的结果

网友B:
电源地都是独立的还是共用的啊?共用的话会不会是IR_drop 导致的?三个放在一起仿是三个都降低了还是只是其中靠边缘的一个?肉眼看边缘因为ESD ring的关系上下两个RC肯定是和中间的不一样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地都是独立的还是共用的啊?共用的话会不会是IR_drop 导致的?三个放在一起仿是三个都降低了还是只是其 ...

电源地都是独立给的,
三个都降低了,趋势也接近一样,
另外提取的东西如下图,仿真图也帮忙一起看看
是不是耦合电容所导致的,为什么只提R+C带宽会变高呢?最终想要的是后仿>10M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