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拉扎维求助

楼主(2025-01-09):
如图,拉扎维第二版139页,RXY怎么求? M1和M2的受控源为什么能够忽略

网友:
这里是近似分析,近似分析时认为M1M2源端交流接地(为啥这样认为在拉扎维同一页有解释),所以M1M2栅端和源端都接地,受控源忽略,所以画出小信号模型可以认为RXY=ro1+ro2

网友:
没有近似,应该是M1,M2 对称情况下的精确解
1)受控源没有忽略;只是结果上看不到;
2)Rxy=rds1 + rds2//(1/gm2)+ gm1*rds1*(rds2//(1/gm2))
     Rxy=rds1+ rds2/(1+gm2*rds2) + gm1*rds1*(rds2/(1+gm2*rds))
     if rds1=rds2, gm1=gm2
     Rxy=2*rds1
仅供参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