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金属电阻设计

楼主(2025-01-09):
求助!!!!圆弧形电阻的阻值应该如何计算???图形如下所示: 屏幕截图 2025-01-09

网友A:
直接使用calibre提一个点对点电阻就知道阻值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使用calibre提一个点对点电阻就知道阻值了。

那请问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阻值,想学习一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请问有没有公式可以计算阻值,想学习一下

采用微积分的方法计算金属长度,再带入电阻计算,应该就比较接近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采用微积分的方法计算金属长度,再带入电阻计算,应该就比较接近了

感谢,类似这种带有弧度的电阻结构,需要考虑校正因子吗?

网友C:
乍一看我以为高中物理竞赛,
设大半径为R,小半径为r,弧度为a,电阻率为p
Req=p*a/ln(R/r)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,类似这种带有弧度的电阻结构,需要考虑校正因子吗?

这样只能是相似值,方便你评估,如果要准确值,还是建议提取参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乍一看我以为高中物理竞赛,
设大半径为R,小半径为r,弧度为a,电阻率为p
Req=p*a/ln(R/r)

好的,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只能是相似值,方便你评估,如果要准确值,还是建议提取参数

感谢,我还想请问一下,用Cailbre跑PEX来提取弧形结构的电阻吗?初学者不太熟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样只能是相似值,方便你评估,如果要准确值,还是建议提取参数

太感谢了,采用微积分计算弧形圆环的长度有具体的公式吗,我的数学不太好也没有检索到相关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乍一看我以为高中物理竞赛,
设大半径为R,小半径为r,弧度为a,电阻率为p
Req=p*a/ln(R/r)

可能我对这个公式还是没有特别理解,您这个公式里面没有用到方块电阻,也是可以计算出电阻值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