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全差分运放版图后仿

楼主(2025-01-09):
有个两级全差分运放,有共模反馈,第一级cascode,后仿的时候第一级输出端的一边比另一边高0.3V,导致最终输出一边接近VDD一边接近GND。求各位帮忙看看可能的原因。红蓝色对应电路图和版图,后仿结果是左边比右边低0.3V,电源电压5V
电路图:

版图:

楼主:
蓝色和红色框的是第一级cascode输出端的上下两个管子,漏级相连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蓝色和红色框的是第一级cascode输出端的上下两个管子,漏级相连

不好意思图片没传好
版图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好意思图片没传好
版图:

两边的走线一致吗?器件匹配的吗?看着这走线挺随意的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边的走线一致吗?器件匹配的吗?看着这走线挺随意的。。。。

走线都是往右边走的,有转折但是保持了平行,器件匹配是啥意思,这两个管子所处的周围环境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走线都是往右边走的,有转折但是保持了平行,器件匹配是啥意思,这两个管子所处的周围环境吗
...

看着线都很细,没具体看也没法说,匹配的话直接网上搜下有的,全差分运放应该是可以做到走线,和主要的匹配的管子都完全对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