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新人求助,innovus PR阶段需要手动修timing variation吗?

楼主(2025-01-09):
新人求助,innovus PR阶段需要手动修timing variation吗?

网友A:
opt之后还有时序违例,就要手动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opt之后还有时序违例,就要手动修

感谢感谢。

网友:
1. 检查PR的uncertainty 是否与signoff一致。一般上PR的uncertainty都是过约的。
2. 如果PR过约的话。可以算一算同样uncertainty的话PR的WNS大概是多少。
3. 个人经验PR WNS扣除过约的uncertainty大概-50ps左右可以尝试用dmsa自动修。
4. 超过-50ps的可以尝试分析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violated。看看能不能通过某些PR约束/设定让工具自动去修从而解放双手

网友:
你需要去干预一下,比如哪些path很critical的话,你需要干预place-opt去让他们摆的近一点,或者干预时钟去borrow skew,不然这类path到了eco修不掉就是麻烦。问题越早解决越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