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iberate K库define_arc中-when,-vector,-sdf_cond的区别与联系

楼主(2025-01-09):
如题,假如某个IO在K库时有-pinlist {IE OE DIN DOUT PAD},其中-input {IE OE DOUT}, -output {DIN}, -bidi {PAD},DIN为从PAD输入到内部的data,DOUT为从内部输出到PAD的data,需要K库IE=1时PAD->DIN的rise timing。

1.define_arc时采用-when "IE"和-sdf_cond "IE===1'b1"以及与-vector {1xRxR}中设定IE=1的定义有何区别?是否三者必须完全一致?
2.可否采用-vector {xxRxR}并加上-when "IE"或-sdf_cond "IE===1'b1"的定义,也即-vector中IE不做定义而通过另外的-when或-sdf_cond来定义,是否会产生矛盾或冲突?
3.只采用-vector {1xRxR}定义,不再另加-when或/和-sdf_cond是否也可以?
4.此时由于不做DOUT->PAD的K库,为了避免IE、OE同时使能导致冲突,是否需要把OE也禁用,也即必须设置-vector {10RxR}或-when "IE&!OE"或-sdf_cond "IE===1'b1 && OE===1'b0"呢?在此种条件下,设置-vector {10RxR}与设置-vector {1xRxR}在K库过程中有何区别?

楼主(2025-05-15):
-when里的条件必须与-vector里的设置保持一致,否则会报错。但是-vector里可以有更多其他pin的设置,且-vector的设置不会出现的K库的结果.lib中,但是-when的设置会出现在.lib中且会转换成-sdf_cond.

楼主:
如果某bit在-vector中定义为x,而在-when中有逻辑值的定义,则-when中的逻辑值将覆盖-vector中的x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