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图中结构能产生一个基准电压吗

楼主(2025-01-09):
图中结构能产生一个基准电压吗

网友A:
请问楼主这是哪篇文章的结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这是哪篇文章的结构

不是文章里的,是我正在看的反向电路

网友B:
Q1Q2好歹是个电流镜吧,看起来是过压检测一类的

网友C:
Q1Q1连接方式对吗?

网友D:
Q3,Q4产生ΔVbe,除以R2产生PTAT电流

网友E:
M P S喜欢用类似的结构  deta vbe和op共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1Q2好歹是个电流镜吧,看起来是过压检测一类的

Q1,Q2是个电流镜,我画漏了一条连接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Q1Q1连接方式对吗?

是电流镜连接方式,我画漏了一条连接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Q3,Q4产生ΔVbe,除以R2产生PTAT电流

1.如果Q3,Q4产生ΔVbe的话,那它俩集电极电流相等,但Q4集电极上方还有电流通过R5流入(该电流较大,不可忽略),那Q1,Q2(1:1)的集电极电流就不相等了,Q1,Q2的的β会相差很大;而且产生的PTAT电流在R2支路上,并没有电流镜之类的操作将它复制到其他支路,这条支路本身也只有电阻,没法产生基准电压;

2.如果Q1,Q2电流相等,那Q3,Q4电流就不相等(R5之路的的缘故,Q4电流大于Q3,且无明显倍数关系),那这样R2支路就不构成PTAT电流了吧。而且N管正常工作的β只有10左右,集电极支路的电流也在10u以下,感觉基极电流还不可以忽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M P S喜欢用类似的结构  deta vbe和op共用

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?而且结合以下说法我认为它可能不是产生deta VBE:

1.如果Q3,Q4产生ΔVbe的话,那它俩集电极电流相等,但Q4集电极上方还有电流通过R5流入(该电流较大,不可忽略),那Q1,Q2(1:1)的集电极电流就不相等了,Q1,Q2的的β会相差很大;而且产生的PTAT电流在R2支路上,并没有电流镜之类的操作将它复制到其他支路,这条支路本身也只有电阻,没法产生基准电压;

2.如果Q1,Q2电流相等,那Q3,Q4电流就不相等(R5之路的的缘故,Q4电流大于Q3,且无明显倍数关系),那这样R2支路就不构成PTAT电流了吧。而且N管正常工作的β只有10左右,集电极支路的电流也在10u以下,感觉基极电流还不可以忽略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.如果Q3,Q4产生ΔVbe的话,那它俩集电极电流相等,但Q4集电极上方还有电流通过R5流入(该电流较大,不可 ...

R5右边是啥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什么呢?而且结合以下说法我认为它可能不是产生deta VBE:

1.如果Q3,Q4产生ΔVbe的话, ...

我觉得提取的可能有问题~

你可以参考这个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R5右边是啥?

右边是另一个电阻修调阵列,整体电路很复杂

网友F:
通过R2产生delta Vbe,Q3的电流应该比Q4大,Q1/Q2/Q3电流相等,Q3和Q4的电流差与delta Vbe有关,这个电流是个PTAT电流,会流出运放。这样通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就可以产生基准。
看起来是这样,所以R2需要精密修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通过R2产生delta Vbe,Q3的电流应该比Q4大,Q1/Q2/Q3电流相等,Q3和Q4的电流差与delta Vbe有关,这个电流是 ...

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要使四个管子都正常工作的话Q4电流大于Q3,多出的电流由其他支路通过R5向Q4注入;而且如果您所说的情况成立的话,那基准电压应该在1.2V左右吧,但是这个电路中VDD仅为1V左右,应该没办法成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提取的可能有问题~你可以参考这个看看

也考虑过这种可能,但是输出不是一个基准源,电压随温度变化非常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觉得提取的可能有问题~你可以参考这个看看

前辈您好,可以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参考文献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