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基准电压1.41V合不合适

楼主(2025-01-09):
如图结构,输出的VBG=1.41V,温度曲线没什么问题,但是我这个数值与一般的基准的1.25V差距有点大,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

网友A:
调整到1.2吧,你的电路设计是不是不对啊!过度补偿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整到1.2吧,你的电路设计是不是不对啊!过度补偿了

并没有过度补偿,我也在找电路的原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