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PZ仿真失败的解决方法

楼主(2025-01-09):
小规模电路可以直接使用pz仿真,但是稍微规模大一些,比如一个OTA+CMOS反相器,直接仿真就会失败。
这时需要将pz仿真选项中的option打开,然后将method选为arnoldi,再run就可以了。至于含有BJT的电路仿真也会失败的解决方法还未找到。

楼主:
此外,如果pz仿真结束后需要查看零极点位置,最好是用print -> pole_zero summary,不要用direct plot然后add to output,因为plot时会把许多高频的零极点考虑进去,导致低频处零极点可能被直接忽略未被画出。若实在需要使用plot,则需要手动设置max frequency。

网友:
thanks for the info