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EX中error问题:Numeric error during property evaluation

楼主(2025-01-09):
在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碰到了图中的问题,有没有大佬帮忙看一看

楼主(2025-02-10):
已解决,是tsmc180数字工艺库中的clkINVX20器件本身问题。该器件提参后仿会报错。修改网表中报错器件的sca参数为0即可正常提参

网友(2025-04-12):
其他也可能出现这个错误的,比如栅端画的不规整,我做项目遇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