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比较器中的级联反相器

楼主(2025-01-09):
最近搭了一个带有级联反相器的比较器,论文中说这个级联的反相器是“级联推挽反相器用于提高比较器带载能力和整形作用”。一般情况下反相器的region一个为1一个为0,所以对于我这个电路这两个反相器该怎么调呢????球球大佬

网友A:
这种比较器都是基于差分放大器加上反相器实现的,前面放大器就还是为了放大小的输入电压,但是放大器的输出不是0/VDD这种逻辑电平,应该在一个共模的一定范围上下,然后放大器的输出再通过反相器链来恢复摆幅(应该就是“整形”),反相器链尺寸一般是逐级增大的(增强对负载的驱动能力减小延时),反相器阈值应该接近放大器输出共模电平,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应该足够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比较器都是基于差分放大器加上反相器实现的,前面放大器就还是为了放大小的输入电压,但是放大器的输出 ...

谢谢大佬!!
我对您这句话的理解就是我要调整我前面差分放大电路的增益,并且再去调整我反相器的阈值?这个样子嘛。并且按照您的说法,我的反相器可以是一级,两级,或者三级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