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输出频率稳定后,PFD的UP和DN时钟有一个相位差

楼主(2025-01-09):
做了一个TYPE-II型的PLL,PFD的核心就是一个三态+复位延时。电荷泵用了带运放的结构,同时在每个开关管的漏端加入了一个互补开关,电路图也贴上了,现在碰到问题是,频率稳定后,DIV分频后的信号和REF信号有一个相位差,无法锁相,然后我溯源了一下发现,应该是由于CP输出的电流不稳,在UP和DN同时为高电平的时候,会有一个波动范围。我调整了PFD模块的输出buffer,让UP和DN输出信号的电流波动变小,好像有所改善,但我认为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。

仿真图也贴上了,小弟能力有限,确实想不出来该咋调整了,来请教坛里的各位前辈大佬。还望xdjm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现在查的有点多,我的锁定检测,用的是ref和div的沿,互相采样来确定相位锁定,他俩相位差的太多的话,锁 ...

基本上最大相差来源就是cp的失配,你先自己算一算按你的这个电流大概是1%的失配带来的相差和仿真差多少。第二点基本上不太可能做的ref和fb没有相差,即便你做整数pll理论上各种完美的模块下你可以完全相位对齐,那小数的pll呢,就做不到完全的对齐,ref和fb互相检测是可以来表征锁定,但是你这里的检测必须要有容忍限度。

网友B:
Vc电压范围在多少?CP的电流mismatch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Vc电压范围在多少?CP的电流mismatch是多少?

稳定后的Vc=700mv,设计的是600-900的区间。CP的mismatch我仿真曲线是这样的,我看match挺好的。不晓得对不对,前辈帮忙看一下,从仿真看,工作电压范围内匹配性挺好的。,但CP输出一直有波动,我溯源是觉得PFD被VCO带的,UP和DN信号不稳导致的。懂得不多,希望前辈多多指教

网友A:
match的挺好是有多好呢,你没有标出数据点看不太出来。电流match的程度带来的相差你完全可以算出来。然后fb与ref为什么非得完全重合呢?有一定的相差会对你的什么应用产生影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atch的挺好是有多好呢,你没有标出数据点看不太出来。电流match的程度带来的相差你完全可以算出来。然后fb ...

现在查的有点多,我的锁定检测,用的是ref和div的沿,互相采样来确定相位锁定,他俩相位差的太多的话,锁定检测抬不起来
CP的mismatch曲线,我是输出接VDC,把UP和DN泵都打开,扫输出电压,然后看两个的差值。

网友:
查看一下,PLL settle之后,Vctrl的实时图形,同时查看对应的UP DOWN信号图形

网友C:
试着替换理想PFD+CP verilogA model,看看是不是charge pump current mismatch导致的相位没有锁定。

网友:
CP的DC mismatch好也不一定瞬态失配好,建议看一下UP和DN电流的瞬态波形。理论上频率稳定后,PFD输出UP和DN信号的时间差满足Icp*ΔT=Imisatch*Tpfdreset,再考虑开关引入的非理想电荷,锁定后PFD的两输入相位只能接近,很难做到完全对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试着替换理想PFD+CP verilogA model,看看是不是charge pump current mismatch导致的相位没有锁定。 ...

好的前辈,谢谢前辈指教,这样确实可以检验一下PFD、CP模块的问题。我看有个pllMMlib库,但里面的pfdcp没找到txt文档,他的veriloga里面嵌了一个pfd_cp_model.txt。等我找到veriloga代码,这个方法我会去尝试,再次感谢前辈指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基本上最大相差来源就是cp的失配,你先自己算一算按你的这个电流大概是1%的失配带来的相差和仿真差多少。 ...

明白,前辈,锁定后也会有一个相差,我现在做的锁定检测电路,按理说是留了裕度的,我单独仿真那个检测模块,大概留了666ps的裕度(通过一串反相器延时实现的),但实际把环路搭建起来仿真后发现,最终相位差只有300多ps,但我的锁定检测模块没有抬起来,目前还没来得及查看具体原因是什么。
前辈说的,我理解的是,可以把计算的失配带来的误差,和我实际仿真,查看仿真结果cp电流有多少,做一个对比,确定一下CP这边的动态失配,对最终的结果造成的影响占比有多大。不晓得这样理解对不对。
再次感谢前辈指教。。。

这只有一个悬赏emmm想给每一个给我回答的前辈都悬赏hhhh

网友:
cadence 有pll Lib, 你可以查看一下这个文档,里面有关于如何用相关的PLL models
Virtuoso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F
Analysis Library Reference

网友:
你在充电节点接一个buffer   同相端接Vc  反向端短接buffer输出接上下电流源,用开关控制电流进Vc还是进buffer输出极,注意运放带宽要够高

楼主(2025-03-20):
感谢各位前辈的指教,时间太长忘记解决问题了,根据tanborui123和LOKKA前辈的指导,计算了CP失配以及PFD两路不完全对称导致的相位差,和最终的相位差仍有一点点差距,PLL使能锁定,功能都正常,根据transistor7前辈讲的查看锁定后的Vctrl也不存在明显波动,维持在一个固定的小范围数值,都属于正常范围。最终的相位差优化到了180ps。然后在查看CP模块电流的时候,发现它在UP和DN信号拉高的时候会有好几处波动,具体来源还在整理(可能是馈通、分享???)。
mi_hua前辈讲的,我电路里面是由一个buffer的,带宽也足够,按理说电荷分享是抑制的七七八八了。具体CP模块的小电流波动,我还得再分析一下。
最佳答案选了tanborui123前辈的,希望其他前辈不要介意
最后,感谢论坛各位前辈的指导

网友D(2025-05-27):
你好,最终有结果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最终有结果了吗

随着仿真的进行,最终的相位差是会缩小到10几个ps级别的,前面太大,是由于刚锁定时,相位差比较大,还在逐渐的缩小这个差值的过程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随着仿真的进行,最终的相位差是会缩小到10几个ps级别的,前面太大,是由于刚锁定时,相位差比较大,还在 ...

所以说之前看的结果是pll还没锁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所以说之前看的结果是pll还没锁定吗

锁定了的,但是锁定检测的裕度设置的有点高,我输出80M(12.5ns),锁定检测的时间设置为600ps,锁定初期挺大的,运行到后面这个时间差只有10ps以内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锁定了的,但是锁定检测的裕度设置的有点高,我输出80M(12.5ns),锁定检测的时间设置为600ps,锁定初期 ...

ok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