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LDO loop gain请教

楼主(2025-01-09):
各位老师,LDO原理图和仿真如图
我把原理图中的R从default 的80Ω,改到test2 的80k,其它所有电路参数都没变

default 80Ω phase margin正常,test2 的80k phase margin变差到不能用,

从loop gain可以看到test2零点频率向左移了,这符合预期,但是为什么phase变化这么快,看上去像是极点频率也变低了,想请教极点频率为什么会变低,也就是说R为什么会影响极点频率?

网友:
80k 电阻太大了,把弥勒电容的极点分离作用弄没了,相位裕度就差了

网友:
密勒零点变成了低频的左半零点, 恰好抵消了主极点.
现在是第二和第三极点主宰整个系统

网友A:
调零电阻会引入第三个极点,电阻较大时,会和第二个极点耦合成共轭。因此电阻一般取小。
取小时,第三个极点的可以用1/(R_c*C_o1)来估计,C_o1是第一级运放输出点的对地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调零电阻会引入第三个极点,电阻较大时,会和第二个极点耦合成共轭。因此电阻一般取小。
取小时,第三个极 ...

老师你好

1.你的意思是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出,不仅有米勒电容引入的低频极点,又额外引入了一个极点吗?

2."R_c"取小时,第三个极点的可以用1/(R_c*C_o1)来估计,C_o1是第一级运放输出点的对地电容。

请问"R_c"取大时的极点怎么估计,也是这个1/(R_c*C_o1)吗?

网友A:
是的共3个极点。
R过大时,后两个极点w_p2,w_p3会耦合形成共轭。耦合后的次级点方程近似为(1+s/w_p2+s^2/(w_p2*w_p3))。可以计算出共轭频率和Q值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共3个极点。
R过大时,后两个极点w_p2,w_p3会耦合形成共轭。耦合后的次级点方程近似为(1+s/w_p2+s^2/ ...

老师你好

这个概念还是第一次听,不太懂,有没有paper能看一下?最好是中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共3个极点。
R过大时,后两个极点w_p2,w_p3会耦合形成共轭。耦合后的次级点方程近似为(1+s/w_p2+s^2/ ...

老师,你好

“是的共3个极点。”

第一级运放输出有两个极点了,如果w_p1=1/A*cc*R_o1

"第三个极点的可以用1/(R_c*C_o1)来估计,C_o1是第一级运放输出点的对地电容。"

那么第二个极点在哪里?怎么估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老师,你好

miller这东西很老了,这个简单网络就2个节点,也就是两个KCL方程,你可以自己推导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