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2cot架构buck电路带载掉压

楼主(2025-01-09):
搭建了一个V2COT架构的BUCK型DCDC,仿真时没有问题,但流片测试发现,负载电流增大时,VOUT先不变,继续增大会导致VOUT下降但能稳定,再增大VOUT会导致VOUT突然降为0,求大佬指导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,求大佬解惑

网友A:
FB在片内还是片外,FB有没有前馈电容,片外的FB的话,大概率是GND的NOISE太大,导致FB点节点冲高了,有前馈电容的话去掉会好一点,耦合路径是GND到FB的ESD DI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B在片内还是片外,FB有没有前馈电容,片外的FB的话,大概率是GND的NOISE太大,导致FB点节点冲高了,有前馈 ...

非常感谢!
FB管脚确实是片外的,芯片内部做了一个GGNMOS作为ESD器件,有一个2.2nF的前馈电容,将前馈电容去掉后,增大输出电流,输出可以稳定,但最大负载时输出电压仍然会有50mV下降。

请问此现象是否可以理解为ESD器件的寄生结电容在与芯片内部的电路节点电容进行分压导致的?
按照这个方向推导,如果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那么就需要把ESD器件的寄生电容做得非常小才可以,这样的话ESD防护性能会不会很差?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
FB管脚确实是片外的,芯片内部做了一个GGNMOS作为ESD器件,有一个2.2nF的前馈电容,将前馈电 ...

路径是FB对地有个ESD,当PGND的噪声很大的时候,或通过PGND to AGND CUT传到AGND; 从AGND to FB DIO传到FB,因为FB没有很强的sink/souce能力,所以GND的noise就会累计,
1)如果是外部反馈可以通过减小反馈电阻!
2)GND到LX并联肖特基
3)降低GND的Noise去优化
4)考虑PGND到AGND加2个cut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径是FB对地有个ESD,当PGND的噪声很大的时候,或通过PGND to AGND CUT传到AGND; 从AGND to FB DIO传到F ...

您好,请问第四个措施里的cut指的是什么啊? 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是FB对地有个ESD,当PGND的噪声很大的时候,或通过PGND to AGND CUT传到AGND; 从AGND to FB DIO传到F ...

谢谢您的回复,请问CUT指的是什么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路径是FB对地有个ESD,当PGND的噪声很大的时候,或通过PGND to AGND CUT传到AGND; 从AGND to FB DIO传到F ...

请问FB管脚的ESD器件GGNMOS是不是不能直接连接到PGND,我们目前的设计是LDMOS不隔离,芯片的衬底PSUB是PGND,其他电路模块用深N阱隔离环进行隔离,FB管脚的GGNMOS直接连接在FB和PGND之间,这样是否会导致PGND的噪声直接通过GGNMMOS耦合到FB管脚?
如果想在PGND和AGND之间加cut,那么是否可以把FB的ESD连接到AGND,把AGND与PGND之间的双向二极管去掉,片上完全不做PGND与AGND的连接,这样是否能减少PGND到FB之间的噪声耦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请问FB管脚的ESD器件GGNMOS是不是不能直接连接到PGND,我们目前的设计是LDMOS不隔离,芯片的衬底PSUB是PG ...

这是不行的 一般ESD环对AGND多一点,PGND太吵了,需要cut隔离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不行的 一般ESD环对AGND多一点,PGND太吵了,需要cut隔离下

前辈您好!我这几天试了去掉前馈电容并且在FB对RGND上加了100pF的电容,芯片拉载能力有所改善,是不是跟您说的那个原因有关系?
此外我还有两个问题:1.加cut有没有指标要求?比如PGND到AGND的电阻要到多少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耦合噪声和频率是不是相关,是不是开关频率越高耦合噪声越大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您好!我这几天试了去掉前馈电容并且在FB对RGND上加了100pF的电容,芯片拉载能力有所改善,是不是跟 ...

1.阻抗取决于ESD net,通常要控制在2ohm以内

2.这个主要跟负载相关,开关频率变化会让电感的peak电流变化影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阻抗取决于ESD net,通常要控制在2ohm以内

2.这个主要跟负载相关,开关频率变化会让电感的peak电流变 ...

前辈,请问如果PGND上的干扰过大,可否使用两级串联diode并且将diode的尺寸增大2倍作为cut连接在AGND和PGND之间以提高PGND穿扰到管脚的阈值?这样有可能会带来什么额外的问题吗?

网友(2025-07-04):
请问一下,这个VFB的GGNMOS的作用是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