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TPX测得的clock_network占比特别大

楼主(2025-01-09):
对一个片上网络设计进行DC综合,使用vcs进行门级仿真得到fsdb文件,再将fsdb文件和综合得到的网表送到PTPX中进行功耗测试,得到的结果显示clock_network的功耗占比达到了99%,而且都是动态短路功耗,DC综合时用到的是理想时钟,求助大佬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
查看反标的情况发现top模块所有的输入输出端口都会报错,如图2。但是内部的所有结点反转率都标上了(感觉反标这个影响应该不大吧),第三张图是我的反标报告。
求助大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clock_network占比非常大的情况?
我的设计中用到了许多reg,反而功耗占比中寄存器的功耗并不大,主要都被clock_network的功耗掩盖了。

楼主:
第三章图放不上去了,反标报告都挺正常的,显示100%都被反标了

网友(2025-03-19):
gating 切换频繁?

网友:
综合后的网表连时钟树都没有长,ptpx 报功耗误差太大,没有什么意义,通常都是PR之后的网表,STA过了,然后后仿得到fsdb, 再用ptpx报功耗才准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