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yAether有工艺转换的功能吗?

楼主(2025-01-09):
如题,请教各位,比如我有一个电路,使用umc工艺。现在我想把这个电路转换到smic下,PyAether能实现这个功能吗?

网友A:
器件都不一样,怎么转?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,就是先导出网表,再把网表里的器件用脚本替换掉再把输出的网表导出schematic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器件都不一样,怎么转?有一个比较传统的方法,就是先导出网表,再把网表里的器件用脚本替换掉再把输出的网 ...

自己编skill脚本是可以实现工艺转换的。不过一些具体细节比较难处理,比如不同工艺中管子的W和L的最大值不一样,最小值也不同,脚本编的不好的话,这在转换的时候容易出错。

如果 PyAether有工艺转换的功能,那就方便多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编skill脚本是可以实现工艺转换的。不过一些具体细节比较难处理,比如不同工艺中管子的W和L的最大值 ...

目前,我是没看到这个功能,不过也许华大内部的人会有相关的脚本和命令

网友C:
欢迎使用PyAether下面的定制化工具包 AetherWings,其具有Porting sch的功能: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欢迎使用PyAether下面的定制化工具包 AetherWings,其具有Porting sch的功能:

感谢,感谢!我需要的就是这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欢迎使用PyAether下面的定制化工具包 AetherWings,其具有Porting sch的功能:

您好PyAether玩家,您有这个工具的使用教程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您好PyAether玩家,您有这个工具的使用教程吗?

需要您装Aether和AetherWings。具体你在哪个地区?可以联系当地AE。
PyAether有一个试用区,欢迎使用

网友:
工艺库支持情况怎么样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自己编skill脚本是可以实现工艺转换的。不过一些具体细节比较难处理,比如不同工艺中管子的W和L的最大值 ...

也可以写类似skill的脚本,用的python语法
前提是你得有两个工艺下的epdk
或者你直接在skill里转好,再换成epdk ,aether 可以直接读schematic 格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也可以写类似skill的脚本,用的python语法
前提是你得有两个工艺下的epdk
或者你直接在skill里转好,再 ...

其实编写skill脚本实现不同pdk之间的转换,不是很困难。困难的是一些细节问题,比如不同pdk下,mos管的w和l的最大值不一样;再比如不同pdk下mos管的symbol不一样,转换后肯定会出现mos管端口悬空的问题。这两种现象用skill脚本处理起来比较麻烦。

不知道PyAether会不会自动处理这两种问题。

网友:
PyAether所带的AetherWings工具包,具有这个功能哈。多谢哈

网友D(2025-02-08):
引用 网友B:
其实编写skill脚本实现不同pdk之间的转换,不是很困难。困难的是一些细节问题,比如不同pdk下,mos管的w ...

不会处理的,哈哈

尤其是你说的那个symbol 起始点不一样造成的floating,或者short
所以好多公司人家用自己的一套symbol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会处理的,哈哈

尤其是你说的那个symbol 起始点不一样造成的floating,或者short

实际上,我正在写一个skill脚本文件,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

现在看来,我太高估我自己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编写skill脚本实现不同pdk之间的转换,不是很困难。困难的是一些细节问题,比如不同pdk下,mos管的w ...

不可能自动处理,参数不一样,如何调整需要设计来决定。
可以在porting的时候把转换计算放进去,不同器件需要分别处理。整个设计中可能出现pdk limit等意外的情况,比如管子放大或缩小,如果遇到W、L取值限制,可能需要重新分finger,写脚本也是个迭代的过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实际上,我正在写一个skill脚本文件,试图解决这个问题。

现在看来,我太高估我自己了

情况太多了

放过自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