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版图问题

楼主(2025-01-09):
有友知道Cadence IC617画版图时背景怎么调为白色吗?(默认的是黑色)

网友A:
CIW窗口-》 option-》user preferenc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IW窗口-》 option-》user preference

你好!这个方法没有找到颜色设置窗口耶

网友A:
在.cdsinit 中添加
envSetVal("layout.window" "background" 'string "white")
envSetVal("layout.frame" "background" 'string "white")

然后重启virtuoso

网友B:
黑色就护眼啊,没有见过有人用白色背景,太刺眼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黑色就护眼啊,没有见过有人用白色背景,太刺眼了

想保存一下图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.cdsinit 中添加
envSetVal("layout.window" "background" 'string "white")
envSetVal("layout.frame"  ...

好的,谢谢哈!

网友C(2025-07-20):
引用 网友A:
在.cdsinit 中添加
envSetVal("layout.window" "background" 'string "white")
envSetVal("layout.frame"  ...

请问这个子文件一般在哪个大文件夹里面呢,找了半天没头绪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请问这个子文件一般在哪个大文件夹里面呢,找了半天没头绪

在你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 ,没有就自己用gvim建一个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想保存一下图用

File----Export Image   就可以导出图片,而且Appearance 选项中就有 关于颜色和背景颜色 的选项

网友:
在CIW窗口输入 hiGetCurrentWindow()->backgroundColor = "white"回车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