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流舵DAC设计疑问

楼主(2025-01-10):
请问一下大家 因为其它模块需要 我需要设计高精度的DAC 对速度要求不高,但我对线性度要求又比较高,如果设计12bit电流舵DAC,精度是高了,但这又线性度会较差,且面积较大;因此我打算分为6bit粗调DAC+6bit精调DAC,这种情况线性度应该会好点吧,而且面积也小了,缺点就是速度会较慢嘛?粗调DAC设计好了,精调该怎么实现呢?

网友A:
学习一下,一般bit由什么控制呢?

网友B:
粗调温度计码DAC,精调二进制码DAC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粗调温度计码DAC,精调二进制码DAC

好的 后续试试哈,我在想这种6bit左右的DAC 对速度也没啥要求,相比于12bit那种高位数DAC  工作量应该不会太大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学习一下,一般bit由什么控制呢?

具体我也不太清楚,不同模块应该不一样哈,我这边是由数字模块输入

网友C:
对速度要求不高就不要用电流舵结构了

楼主(2025-02-17):
引用 网友C:
对速度要求不高就不要用电流舵结构了

你好 但是对精度和线性度要求较高 还是想选用电流舵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