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,尤其是最下端的RS4是干嘛用的

楼主(2025-01-10):
(图片)

网友:
前后文里面有说是个压控电阻的用途吗?

网友:
1) I1/2/3/4用于直流偏置,毫无疑问;
2) P1/2用于共模反馈,稳定工作点(解决由于I1/2的失配导致的工作点问题);
3) R1源级负反馈电阻,可能的作用如下:其一是提高跨导线性度,其二是降低跨导的variation;其三是略微提高带宽(注:第三点的可能性最大;也许还有其他作用,暂时没想到。)
4) VCTRL控制MOS管,如果这个控制信号是反馈的话,也许是自适应均衡的作用(也就是改变等效电阻,从而改变带宽,参考上一条第三点)??不确定,等其他大佬回答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