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有能让输入信号只比参考电压高2mV就翻转的比较器吗,输入信号脉宽是100多n

楼主(2025-01-10):
请问各位前辈

网友A:
ADC里几十微伏都能比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DC里几十微伏都能比较。

但是那种好像是动态比较器,想问问有没有静态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但是那种好像是动态比较器,想问问有没有静态的呢

一般静态的应该都是用差分放大器加反相器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