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sdc里定义了系统时钟,系统时钟后面有生成时钟,但spec里没有这个时钟和生成时钟

楼主(2025-01-10):
在sdc里定义了系统时钟,系统时钟后面有生成时钟,但spec里没有这个时钟和生成时钟的时钟树。

网友A:
时钟定义点有没有错

网友B:
你的问题是什么?spec没有,所以sdc不应该定义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时钟定义点有没有错

谢谢没有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问题是什么?spec没有,所以sdc不应该定义?

sdc里已经定义了sys这个时钟,但是innovus在生成spec文件后,我去看spec,里面没有设个sys时钟的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