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tsmc28库trans_mac问题

楼主(2025-01-10):
装好的tsmc28库中自带的传输门原理图单元如图所示:
看着C和Cb发生了短路,不知道这个模型有没有问题,请教一下各位~

网友A:
应该是没有短路的,可以view-net highlighting看一下两个有没有连接在一起,库里面的单元应该没问题

网友:
要真短路了,virtuoso自己都会报warning一条线命了两个名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没有短路的,可以view-net highlighting看一下两个有没有连接在一起,库里面的单元应该没问题 ...

这样看着没问题,只要不check就没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