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 617 layout 自动打孔(single shapes)怎么调整孔到金属的距离?

楼主(2025-01-10):
自动打孔,怎么调整金属边沿到孔的距离,比如图中我手动打的符合要求的金属到孔的左右两边的变沿是0.006,自动打孔打出来只有0.001,打完孔以后可以通过属性Q,改Enclosures栏里面的值去,但是打孔的时候Enclosures栏是灰色的不让改。要是打好孔以后以后再去调,自动打孔方便快速的意义的哪里呢?救助求助。

还有这个justification选了其他的位置,但是一打孔自动跳centercenter,孔只打在两条线中心。这个怎么调谢谢

楼主:
原来还是得靠pdk和改tf

网友A:
看看这个好用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看这个好用不

不对哦,这个是用来改cut距离的,改孔的间距的

网友B:
自动打孔是满足drc规则的,如果你工艺的drc规则和dfm规则不一致,这种可以自己拷贝一个tf文件改一下,然后用load你改的tf,或者写个skill脚本,两三行就搞定,画图的时候自己执行这个脚本,自动loadtf

网友C:
点击红色圈处会告诉你答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点击红色圈处会告诉你答案的

点击Reset Parameters to ...

网友D:
上面第二行处选Row/Col选项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上面第二行处选Row/Col选项试试。

我说的是自动打孔喔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自动打孔是满足drc规则的,如果你工艺的drc规则和dfm规则不一致,这种可以自己拷贝一个tf文件改一下,然后 ...

是啊,我终于发现自动打孔这种是pdk问题,只能去改文件,软件里面根本设置不了

网友E:
改cut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改cut就好了

cut没啥用,cut是孔的尺寸,和孔到孔的距离,改不了孔到边沿金属的距离,他这个是自动不让改空到金属距离,只能去改文件

网友F:
写个脚本,用dbReplacePropList函数去实现对孔的替换。

网友G(2025-12-02):
引用 网友B:
自动打孔是满足drc规则的,如果你工艺的drc规则和dfm规则不一致,这种可以自己拷贝一个tf文件改一下,然后 ...

大佬,请问drc规则和dfm规则在哪里看一致不一致呢?在什么位置?tf文件看不太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写个脚本,用dbReplacePropList函数去实现对孔的替换。

请问应该替换什么参数呢?直接换enclusure和原来的线宽还一致吗?有的场景是,因为enclusure不够需要减孔行数或列数,再重新调整enclusure。这种情况可以使用这个函数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大佬,请问drc规则和dfm规则在哪里看一致不一致呢?在什么位置?tf文件看不太懂。 ...

看design rul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