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是什么问题啊?怎么解决?

楼主(2025-01-10):
我是小白,请问一下大家,这个怎么解决啊?

网友A:
很明显,CLK俩pin标反了

网友B:
CLK1与CLK2的pin位置反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LK1与CLK2的pin位置反了

哦哦,好嘞,是我傻了,谢谢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明显,CLK俩pin标反了

好嘞,谢谢哥

网友:
CLK1和CLK2标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