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将手动插入的hard在upf定义成iso

楼主(2025-01-10):
最近在做CLP检查的时候,发现一个问题"RTL的网表中手动插入了带有电平转换和隔离功能的hard"。但是在CLP检查的时候爆出Isolation cell cannot be match to an isolation strategy

以下是我在UPF中的定义:

网友A:
需要level shifter的stategy也写到upf里面吧

网友B:
还有hard的instance name要match 你的isolation rule里命名规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level shifter的stategy也写到upf里面吧

电平转换的strategy也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hard的instance name要match 你的isolation rule里命名规则。

我这有去定义这个hard是isolation

或者您指的是别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有hard的instance name要match 你的isolation rule里命名规则。

如何去匹配呢,我也是第一次使用UPF。有点不清楚,还望请教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何去匹配呢,我也是第一次使用UPF。有点不清楚,还望请教

rule里的prefix等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