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流水线型加法器设计

楼主(2025-01-10):
请问流水线型加法器设计时,为什么网上给的很多教程都用的阻塞型=?always里应该是非阻塞<=吧?如图。测试了是一个周期直接出累加数据,但是做后仿就会出问题,不知道这个阻塞是不是被允许的呢?还是说这种写法只是表面可行?

网友A:
那个教程应该扔掉,带clk的都要用<=,用=是不对的,这些编码必须按规范来。仿真的时候里有些工具比较聪明,也不报错。可以跑个综合工具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个教程应该扔掉,带clk的都要用

谢谢,再请问一下,我改成<=后发现好像带反馈的话,就是加出来的结果再回去做输入的话,加法器是不是就不能用流水线方式设计了?

网友:
而且还没加异步复位吧,基本的代码规范。

网友:
这代码就是有问题,原作者分享出来真的有点误人子弟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