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没有可以给device加上TEXT标识的脚本

楼主(2025-01-10):
比如我想给DUMMY管上加上DM的TEXT

网友A:
脚本怎么知道你那个管子是当DUMMY用呢,有些电路预留也是当备用管用,如果有一套判断逻辑是可以写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脚本怎么知道你那个管子是当DUMMY用呢,有些电路预留也是当备用管用,如果有一套判断逻辑是可以写的 ...

就是最好有个窗口可以任意输入DM A B这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最好有个窗口可以任意输入DM A B这样的

如果是将你选中的管子,打上你期待打上的TXT,这样是可以写成脚本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是最好有个窗口可以任意输入DM A B这样的

如果只想给dummy管上面加DM字样还是很简单,css获取所选对象,获取对象的bBox的中心坐标origin,然后使用dbCreateLabel就能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将你选中的管子,打上你期待打上的TXT,这样是可以写成脚本的

脚本我不会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