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低功耗freecap的LDO

楼主(2025-01-10):
小弟在做一个低功耗的freedcap LDO。静态功耗大概在1~2uA, 输入1.7~3.3V,输出1.2V
一个是给数字供电,1MHz,负载电流在0~500uA,但同事给我说peak电流会有100mA/ns。
一个给模拟供电,负载电流0~1mA, peak电流大概5mA/ns

我用的是一级折叠共源共栅+native NMOS的结构, 输出挂了个理想电流源,发现1.2V掉的很厉害,已经到700mv了。 想问下会有这么快速的瞬态电流变化和大小吗? 试了好些方法,下冲效果改善也不太明显。 运放带宽也只有几十KHz,因为比较扣面积,电容也没办法放太多。请问还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也感觉是的,但没有实际的数字电流波形,确实不好做。只能说把这个裕度放宽一些。不过看论文,有的用在 ...

数字没做后端功耗分析吗,你要的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的,你说的选结构电容放多少这些都是要根据负载来评估的。这里重要的不是电流的大小,主要的是ldo响应过来之前负载从cout抽取的电荷量,电荷量决定你的drop电压,这个电压要满足数字电路的时序要求。

网友B:
如果带宽很小,理论上高频毛刺都是通过负载电容来抵抗的;可以带上实际的数字电流波形进行仿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带宽很小,理论上高频毛刺都是通过负载电容来抵抗的;可以带上实际的数字电流波形进行仿真 ...

我这边电容之挂了十来pF,很小确实没什么作用。  实际的波形估计现在还给不出,就像摸着石头过河一样。 这种情况用那种FVF是不是效果会好呢

网友C:
2014_A 0.65ns-response time 3.01ps FOM fully-integrated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 full-spectrum PSR for wideband communication systems_ISSCC

2014_A 0.65ns-response time 3.01ps FOM fully-integrated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.pdf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2014_A 0.65ns-response time 3.01ps FOM fully-integrated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 full-spectrum PSR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2014_A 0.65ns-response time 3.01ps FOM fully-integrated low-dropout regulator with full-spectrum PSR ...

谢谢分享,我参考一下看看

网友D:
加电容啊,peak电流没有ldo能响应过来

网友E:
2uA很难做,不加电容扛不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加电容啊,peak电流没有ldo能响应过来

谢谢,加电容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是吗? 我看了些论文有的也是从uA变化到50mA这样,压降也在100mv内做下来了。就是不知道实用性如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2uA很难做,不加电容扛不住的。

谢谢。想请教下,如果电容不能加很多,LDO一般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应对比较大和快的电流,还是要从结构入手是吗

网友A:
电流峰值既没有这么高,也没有这么快,也不会是恒流的100mA

网友F:
FVF结构吧,传统LDO弊端太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FVF结构吧,传统LDO弊端太多了

看起来只能先换结构试试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流峰值既没有这么高,也没有这么快,也不会是恒流的100mA

我也感觉是的,但没有实际的数字电流波形,确实不好做。只能说把这个裕度放宽一些。不过看论文,有的用在 soc 里的,也是几十上百 mA 的电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数字没做后端功耗分析吗,你要的这些都是可以得到的,你说的选结构电容放多少这些都是要根据负载来评估的 ...

数字没有做呢。 问了前辈也是说之前项目没做过这么大的。 确实得从实际情况出发才好下手

网友(2025-06-05):
楼主最终选择的什么结构做的,遇到了同样的问题

网友(2025-07-09):
引用 楼主:
谢谢,加电容应该是最好的办法了是吗? 我看了些论文有的也是从uA变化到50mA这样,压降也在100mv内做下来 ...

重点不是从多少变到多少  是变化的速度是多快  如果这个变化很缓慢  那就没啥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