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后仿寄生电阻

楼主(2025-01-10):
两级全差分运放后仿的时候,只要加入寄生电阻,输出端就一端高一端低,做了共模反馈,第二级是共源级,第一级的输出端是平衡的。经过reduction,发现短路小于3.3欧姆的电阻输出端就平衡,短路小于3.2的电阻就不行。接下来该怎么继续啊,求助各位给点思路

网友A:
两个思路:1.直接找版图上布线寄生不对称的地方,就是用眼睛看,该对称的路线长短明显不一,就是问题。
2.选择性提取部分net的寄生,对称的路径要成对选择,看选到哪一对时出问题,就是那部分没画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个思路:1.直接找版图上布线寄生不对称的地方,就是用眼睛看,该对称的路线长短明显不一,就是问题。
2. ...

非常感谢,找到问题了

网友B(2025-06-10):
你好,想问一下,最后相位曲线正常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好,想问一下,最后相位曲线正常了吗

最后正常了。总结有两个原因,1:版图不对称;2:仿真时运放是开环的,因此输入端的offset会被放大很多倍,导致输出直接饱和。其中第二个是主要原因,改成单位增益,然后使用stb仿真环路增益就可以了。不过一开始的不对称比较严重,后来改进版图之后,即使是单纯的开环仿真也是可以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最后正常了。总结有两个原因,1:版图不对称;2:仿真时运放是开环的,因此输入端的offset会被放大很多倍 ...

欧克,感谢

网友:
对称的路径要成对选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