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么在virtuoso里产生一个ECG信号来作为放大器的输入?

楼主(2025-01-10):
我在virtuoso里搭建了一个ECG放大器,想用心电信号(ECG)作为输入来仿真,请问如何在virtuoso中产生一个ECG信号呢?或者怎么样来模拟一个ECG信号?

求助,希望路过的前辈指点一下

网友:
vpwl应该可以

网友:
示波器抓个波形存储成文件,导入cadence直接仿

网友:
`include "constants.vams" `include "disciplines.vams"  module ecg_signal_generator(p, n);   electrical p, n;  // 定義輸出端口   parameter real amplitude = 1.0;  // 最大幅度   parameter real heart_rate = 60.0;  // 心率 (每分鐘心跳數)   parameter real t_rise = 0.1;  // 上升時間 (秒)   parameter real t_fall = 0.1;  // 下降時間 (秒)   parameter real t_qrs = 0.04;  // QRS 波群時間 (秒)   parameter real t_cycle = 60.0 / heart_rate;  // 每個心跳的週期時間 (秒)      real time_in_cycle;   real ecg_signal;    analog begin     // 計算目前時間在週期中的位置     time_in_cycle = $realtime % t_cycle;      // 模擬簡化的 ECG 波形    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) begin       // P 波 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3) * (time_in_cycle / t_rise); 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 + t_qrs) begin       // QRS 波群       ecg_signal = amplitude * exp(-((time_in_cycle - t_rise) / t_qrs)**2); 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cycle - t_fall) begin       // T 波 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2) * sin(2 * `M_PI * (time_in_cycle - t_rise - t_qrs) / (t_cycle - t_rise - t_qrs - t_fall));     end else begin       // 回到基線       ecg_signal = 0.0;     end      // 將信號輸出到端口     V(p, n) <+ ecg_signal;   end endmodule

网友:
寫一個VerilogA model, 如下:

`include "constants.vams"
`include "disciplines.vams"

module ecg_signal_generator(p, n);
  electrical p, n;  // 定義輸出端口
  parameter real amplitude = 1.0;  // 最大幅度
  parameter real heart_rate = 60.0;  // 心率 (每分鐘心跳數)
  parameter real t_rise = 0.1;  // 上升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fall = 0.1;  // 下降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qrs = 0.04;  // QRS 波群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cycle = 60.0 / heart_rate;  // 每個心跳的週期時間 (秒)

  real time_in_cycle;
  real ecg_signal;

  analog begin
    // 計算目前時間在週期中的位置
    time_in_cycle = $realtime % t_cycle;

    // 模擬簡化的 ECG 波形
   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) begin
      // P 波
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3) * (time_in_cycle / t_rise);
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 + t_qrs) begin
      // QRS 波群
      ecg_signal = amplitude * exp(-((time_in_cycle - t_rise) / t_qrs)**2);
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cycle - t_fall) begin
      // T 波
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2) * sin(2 * `M_PI * (time_in_cycle - t_rise - t_qrs) / (t_cycle - t_rise - t_qrs - t_fall));
    end else begin
      // 回到基線
      ecg_signal = 0.0;
    end

    // 將信號輸出到端口
    V(p, n) <+ ecg_signal;
  end
endmodule

网友A:
建一個 VerilogA model, 如下:

`include "constants.vams"
`include "disciplines.vams"

module ecg_signal_generator(p, n);
  electrical p, n;  // 定義輸出端口
  parameter real amplitude = 1.0;  // 最大幅度
  parameter real heart_rate = 60.0;  // 心率 (每分鐘心跳數)
  parameter real t_rise = 0.1;  // 上升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fall = 0.1;  // 下降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qrs = 0.04;  // QRS 波群時間 (秒)
  parameter real t_cycle = 60.0 / heart_rate;  // 每個心跳的週期時間 (秒)

  real time_in_cycle;
  real ecg_signal;

  analog begin
    // 計算目前時間在週期中的位置
    time_in_cycle = $realtime % t_cycle;

    // 模擬簡化的 ECG 波形
   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) begin
      // P 波
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3) * (time_in_cycle / t_rise);
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rise + t_qrs) begin
      // QRS 波群
      ecg_signal = amplitude * exp(-((time_in_cycle - t_rise) / t_qrs)**2);
    end else if (time_in_cycle < t_cycle - t_fall) begin
      // T 波
      ecg_signal = (amplitude / 2) * sin(2 * `M_PI * (time_in_cycle - t_rise - t_qrs) / (t_cycle - t_rise - t_qrs - t_fall));
    end else begin
      // 回到基線
      ecg_signal = 0.0;
    end

    // 將信號輸出到端口
    V(p, n) <+ ecg_signal;
  end
endmodule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一個 VerilogA model, 如下:

`include "constants.vams"

哇塞,我去试试,多谢大佬!

网友(2025-07-03):
引用 楼主:
哇塞,我去试试,多谢大佬!

大佬 这个可行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