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高压MIM电容

楼主(2025-01-10):
请问各位知不知道什么工艺下有80V的MIM电容

网友A:
如果两端压差需要80V,那不可能有的。
如果两个压差5V,对地压差80V,是有的。
mim是通过减小版间space来提供较大的电容, 这个space越少,单位容值越大, 但耐压也就越低
在80V下,金属线上下层耐压都会有问题。

高压只会有插指mom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两端压差需要80V,那不可能有的。
如果两个压差5V,对地压差80V,是有的。
mim是通过减小版间space来提 ...

我在这篇I里面看到了用了80V的MIM Cap:

A 50.7% Peak Efficiency Subharmonic Resonant Isolated Capacitive Power Transfer System with 62mW Output Power for Low-Power Industrial Sensor Interfaces
但是我找不到所以很好奇怎么做到的

另外好像SMIC BCD  .18有35V的MIM, 我问别人的不太确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在这篇I里面看到了用了80V的MIM Cap:

A 50.7% Peak Efficiency Subharmonic Resonant Isolated Capaci ...

论文里有图,Reinforced Isolation Layer,采用的是特殊的隔离层,不是常规MIM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论文里有图,Reinforced Isolation Layer,采用的是特殊的隔离层,不是常规MIM

它这个第一张图其实是说1kV的片上电容需要 reinforced isolation layer, bottom plate parasitic cap ratio > 1.

但是实际在他的presentation slides里面提到了他们用的是一个几十pF 80V 的MIM作为prototype, 我认为底板电容比例肯定远远小于一,只说了是.35um BCD工艺其他就没提了

感谢帮忙和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