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icc2 混用 9T & 12T,tech file LVT layer width 不同

楼主(2025-01-10):
icc2 中混用 9T,12T,分别对应 9t.tf 12t.tf,其中 LVT/HVT/SLVT layer width 不同,如何保证只用其中一个width 值得情况下,pr结果没有问题 ?任选一个 ?LVT/HVT/SLVT 都不是mask layer .

网友:
一个比较复杂的办法就是分开做,9T的和12T分开做,估计12T的应该是高速的module,比如MCU、DSP等模块,单独做,做完最后用GDS导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