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哥哥们,我又来了

楼主(2025-01-10):
这是什么问题啊?我电路不会排查问题

网友A:
symbol里面的pin用inputoutput pin

楼主:
这些警告什么意思啊?我没有短接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mbol里面的pin用inputoutput pin

那最底层的pin都要改了?

网友:
warning一般不用管

网友:
warning一般不管 有error才要排查

网友:
有报问题去ciw窗口看具体的信息

网友B:
这是DFF电路吧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些警告什么意思啊?我没有短接呀

每个symbol建立的时候,PIN的类型有input  output   inputoutput    在外面连接的时候需要满足input连接output   output连接input   否则会报警告,inputoutput可以既做输入也做输出,就不会报警告,但是不方便检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DFF电路吧?

是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