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改变时钟线上的延时啊?

楼主(2025-01-11):
用开关来控制反向器的数量?

网友A:
理想库不是有个delay吗

网友B:
串联电阻?足够大的电阻让每一路延时主要取决于串联的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想库不是有个delay吗

不是问理想库,而是问实际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串联电阻?足够大的电阻让每一路延时主要取决于串联的电阻

足够大的电阻,是多大的电阻啊?

是否会对时钟波形产生负面影响啊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问理想库,而是问实际电路。

用恒定电流的反相器呗,输出挂个小电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恒定电流的反相器呗,输出挂个小电容

恒定电流的反相器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足够大的电阻,是多大的电阻啊?

是会产生影响,但它可以比较确定性地决定路径电阻,画版图时候也很方便,电阻值选取你要设定的值(它需要远大于版图上走线电阻防止引入偏差),如果对你的波形影响大的话,可以加个buffer波形重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