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22nm工艺下,一个数字反相器的延时大概有多大啊?

楼主(2025-01-11):
请教大家。

网友A:
intel 16nm,pre layout下的两个inverter作buffer,FO1是10+ps,FO4是25+ps。我记得tsmc28nm比这高一些,但也差不了太多。至于22nm,应该也在这个量级吧

网友:
22nm没用过,不过intel 16nm的两级inv buffer,FO1是10ps,FO4是25+ps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ntel 16nm,pre layout下的两个inverter作buffer,FO1是10+ps,FO4是25+ps。我记得tsmc28nm比这高一些,但 ...

谢谢,FO1和FO4,分别是什么意思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,FO1和FO4,分别是什么意思啊?

one FO4 is the delay of an inverter, driven by an inverter 4x smaller than itself.
Fanout of N, 每个反相器后面带了N个自身尺寸的负载,就是F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