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输入对管匹配

楼主(2025-01-11):
设计了两级全差分运放,输入对管的源级连接到尾电流。发现两个输入对管源级之间只要出现1欧姆的电阻,最终输出都会一端高一端低,相差很大。经方针发现要达到毫欧量级才能接受。请问各位,这是正常现象吗,如果不正常,改从哪找问题呢?
输入对管加小电阻测试:
第一级是cascode,第二级共源级,共模反馈从输出反馈到第一级尾电流

楼主:
补一张运放不平衡的结果:不太清晰,大家见谅

网友:
正常啊,在源端,相当于减小了一边的gm。这个地方出现Ω级别的寄生电阻失配也不应该。

网友:
做个开尔文连接,就是从两个对管源极的连线中心引到尾电流源

网友:
个人理解实际情况下应该不会出现单边多个R,你想:输入对管source 端是要接到尾电流源的drain端的,那么实际版图画出来以后这里的寄生R是怎么分配到这两个对管上的呢?  值得思考 欢迎讨论